缸径根据什么去选择

楼主(2019-10-23):
运动如图所示,油缸推动转臂绕着轴转动,转臂上放着500KG重物。

现在油缸伸出去的时候出现转臂抖动很厉害,不负重的时候不会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出油口的流量控制阀已经调到最小,请问这是油缸选小了吗?

因为有一款设备也是要这种方式和结构,不过油缸要换成气缸,根据同样条件如何去选气缸的缸径?气缸不用推都会往下降,但要控制他缓慢向下以,这种缸径根据什么去选择?

网友A:
会不会是油缸里面空气没排干净导致的抖动?

网友B:
推力够不够,然后是活塞杆有没有支撑环?

网友C:
补充:会不会是低速爬行出现的抖动?

网友:
自己算算,活塞面积x压力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D:
照你图看,固定的地方不是应该转动吗

网友E:
缸尾固定式铰轴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油缸里面空气没排干净导致的抖动?

对,这个需要排除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照你图看,固定的地方不是应该转动吗

气缸固定,加导轨,连杆,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会不会是低速爬行出现的抖动?

您这点也很有可能,可是空载的时候,不会出现抖动呢?另外问一下,假设是因为速度太慢,那我油缸就是需要这个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固定,加导轨,连杆,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哈哈 这样成本是不是得大几白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够不够,然后是活塞杆有没有支撑环?

负载方向与运动方向相同,应该不存在推力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缸尾固定式铰轴固定吗?

是的,不好意思描述不清楚,是铰轴固定的

楼主:
网上查到一个类似案例

可以试着去检查下;
1、系统内部混杂有空气
2、工作速度太慢
3、活塞杆弯曲或刚度不够
4、系统油压不稳定
5、系统设计不合理
一篇相关文章供参考
液压系统‘‘ 爬行"故障分析与改进
某公司一台液压天线升降平台,其液压系统的执行机构为双作用两级液压缸,额定工作压力10MPa,工作负载5t。
工作时要求液压缸必须正向安装(活塞杆向上伸),伸缩平稳,且在任意位置可以随时停止、保压;同时液压缸回收速度可以调节。系统原理是,采用双向液压锁进行压力保持,锁紧液压缸。换向阀采用H型机能,使换向阀处于中位时双向液压锁后腔油路与油箱连通,有利于双向液压锁锁紧。在液压缸无杆腔油路加装了一个单向节流阀,该阀既可以起到控制液压缸回收速度的目的,也可以调节一定的背压,使液压缸回收运动平稳。
1 故障原因
该系统现场调试未加负载时 切正常,加载后液压缸在顶升过程中运行平稳,但在下降过程中整机产生抖动(爬行)现象,用单向节流阀节流调速,液压缸下降的速度慢下来了、背压上去了,但液压缸下降时抖动的现象没有好转。经查系统所用的
液压泵、电磁换向阀、溢流阀和双向液压锁等均无异常。仔细观察发现,机架抖动是由液压缸的抖动引起的,且抖动时系统压力表指针振摆严重,摆幅达0~10 MPa,其振摆规律与双向液压锁的启闭规律极为近似。
分析液压缸抖动的原因如下
(1)负载运动方向与液压缸活塞杆回收(下降)方向一致,液压缸活塞杆快速下降时有杆腔供油不足产生真空,发生液压
缸“失速”现象,有杆腔吸空。(2)由于液压缸有杆腔存在真空,供油不及时使有杆腔的压力快速下降,当有杆腔压力低于液压锁的开启压力0.14—0.20MPa时,无杆腔双向液压锁控制油路的压力会迅速下降而使其迅速关闭。由于无杆腔闭锁,无法加油,液压缸停止回收。系统继续向有杆腔供油使有杆腔油路升压,直到油路压力升至液压锁的开启压力后,再次打开无杆腔液控单向阀,液压缸再次回收,这样无杆腔液控单向阀会时开时闭,造成活塞杆回收运动时断时续,产生抖动。3)无杆腔油路设置单向节流阀,起调速和增加该油路背压的作用,即增加无杆腔的压力,加大液压缸回收功耗,但没有增加无杆腔液压锁的控制压力。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判定液压缸下降抖动的原因是,双向液压锁的设置不合理。
2 改进措施
只需将回路中的双向液压锁换为双向平衡阀即可。双向平衡阀的结构使其不仅具有双向液压锁的锁紧功能,同时还具有平衡液压缸两腔压力和流量的功能,能控制液压缸失速。它可以在有杆腔油路压力降低时,自动控制无杆腔油路的过油面积,保证阀锁启闭过程中节流开口面积变化缓慢,从而使液压缸伸缩平稳,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
空气有可压缩性,所以气缸回出现抖动现象。推力要选大一下,这个重量过了支点,力会大很多。气缸会突然增大负载,必然会出现抖动。

网友:
没有缓冲限位吗

网友:
受力有些奇怪。

网友:
气缸尾部应该是也可以转动的,可以把气缸或油缸转个180来测试,就是回油时承受力

网友:
想想的、叉车的原理嘛,叉车的缸也小,抖动,就是压力不均噻

网友:
活塞偏载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状况。

网友:
怎么感觉这个抖动第一是跟油缸出油口流量有关,流量小了推力不够。第二个就是油缸速度,运行过程中速度太慢会爬行。可以换大一些的油缸试一下就知道了。或者利用油缸参数计算你目前能产生的推力有多大

网友:
缸径X使用压力x2就得到推出力,根据物理学分析力的大小,即可算出缸径是否符合。

网友:
气缸抖动的情况我遇到两次,普通气缸理论上来说都是只能受轴向的力,受到径向力或者轴向力不均匀都会产生较大抖动

网友:
转臂加上负载后摆动小于90度时就是自重下垂动作了,这时是摆臂拉着油缸伸出,液压缸的无杆腔是负压;如果液压系统中装有液控单向阀的话就会关闭打开关闭打开,频率很高,就是说的频繁抖动。在油缸的有杆腔加个节流阀即可

网友:
抖动是肯定会出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