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可以吗?

楼主(2019-10-23):
请问这种结构可行吗?这是一个折叠的机构,用电缸直线运动来折叠。自己用课本上的知识计算自由度可以确定唯一运动方式,经常听各位前辈说理论和实际不符,害怕不可行。
             还有一个问题,这块直线运动用电缸可以吗?要受径向力,听说丝杆不能受径向力的。

网友A:
可以的,货车翻斗机构不就是这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货车翻斗机构不就是这样的么

是嘛!那用电缸可行吗?他会受径向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嘛!那用电缸可行吗?他会受径向力的

电缸能不能看成2力杆?如能,就没有径向力

网友B:
结构是可行的,位移量很小,电缸两个限位。总体评估下来,结构用处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结构是可行的,位移量很小,电缸两个限位。总体评估下来,结构用处不大

汽车前后箱有些都是用这种结构的,没问题的,选型和安装位置校核下。

网友:
用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前后箱有些都是用这种结构的,没问题的,选型和安装位置校核下。

好的,那用电缸做直线运动可行吗?会不会因为径向力不能用?楼上那前辈说了二力杆,我去年学的理论力学今年就忘了哎,等会回宿舍翻翻书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缸能不能看成2力杆?如能,就没有径向力

去年学的,今年就忘了。等会回宿舍研究研究

网友:
电动推杆基本不受径向力,相当于一根斜撑,再做受力分析时,您忘了这个杆只在两端受向里的压力吗?即便是中间因为有传动机构,也在受力也在一条直线上,相当于死点。你可以看看吊车的油缸等案例,如果有径向力,什么油缸的油封也受不了啊,早漏油了。

网友C:
电缸两端都是铰链,怎么会受径向力?

网友:
不看好这种结构

网友:
和自卸车一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缸两端都是铰链,怎么会受径向力?

是的,刚上完课回去翻了一下理论力学的书。

网友:
结构是可行的

网友D:
楼主 你的F是什么意思。 最近要做一个类似的结构 可以相互讨论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的F是什么意思。 最近要做一个类似的结构 可以相互讨论一下吗?

f表示自由度,我还是学生,和我讨论也讨论不出什么了的😂 😂 😂

网友:
楼主这个结构下面都是固定的吗 只有推杆和上方一点可以动 长度怎么确定啊 求指导 半路出家的小白一枚 机械也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