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扭簧结构

楼主(2019-10-23):
如图所示,方管两侧的橡胶轮压紧方管,并转动,带动设备在方管上行走。
动力机构:“电机”带动“主动轴”,“主动轴”带动“橡胶轮”
压紧机构:“扭簧”的两脚一只固定在“轴承座”上,一只固定在“支臂”上

问题是:“扭簧”带动“支臂”使橡胶轮压紧钢管时,“扭簧”中间的“主动轴”是在高速旋转的,会使“主动轴”一直摩擦“扭簧”和
“支臂”上的孔。
我的解决办法是:在“主动轴”上加上“铜套”和“压力轴承”,“锁紧螺母”压紧“推力轴承”,
但我感觉这种办法并不是很好,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使“主动轴”在传递动力的同时,也能充当“扭簧”和“支臂”的支撑轴

网友:
直接在支臂孔里放一个轴承不就好了?

网友:
铜套和转轴中间加个滚针轴承行不

网友:
这设计很奇葩。有轴承座了(图中兰色的那一部分),为什么扭臂不能支撑在轴承座上?

网友A:
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要实现的是橡胶轮旋转和弹性压紧方管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要实现的是橡胶轮旋转和弹性压紧方管的功能

是的

网友A:
那就把旋转和弹性压紧分开来设计  旋转机构作为弹性压紧机构的从动机构 能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旋转和弹性压紧分开来设计  旋转机构作为弹性压紧机构的从动机构 能理解吗

说的是这种意思吗?多加一个轴承座和蓝色的轴固定,“旋转轴”和蓝色的轴分离开
也想过这种结构,就是觉得两边各多加一个轴承座,有点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旋转和弹性压紧分开来设计  旋转机构作为弹性压紧机构的从动机构 能理解吗

而且两边都是悬臂轴,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蓝田白玉发表于 10-23 15:22那就把旋转和弹性压紧分开来设计  旋转机构作为弹性压紧机构的从动机构 能理解吗
赞同,轴承座上做个凸台,当着扭簧的中心轴用

网友:
扭簧的中心轴就不应该用旋转轴,旋转轴的长度做到轴承座里面就结束,上面再做一个简单点粗糙点的轴,该轴做个脚固定在轴承座上,或者索性在轴承座上做一块伸出来作为扭簧中心轴用

网友:
索性支臂和弹簧不要了,单独做个张紧

网友(2020-10-26):
大力矩扭簧只固定两孔肯定会产生偏移,跟扭簧中轴产生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