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孔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9-10-23):
孔板直径97.5,材质304不锈钢,24通孔直径4 ,2个M4的螺纹孔,厚度1.5
通孔的正反面不能有倒角,负偏差0.02-0.04
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啊
现在做出来主要就是毛刺的问题不好处理,抛光的话孔都变形了
请求各位前辈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激光切割

楼主:
是激光切割的 还是会有毛刺的

网友:
化学蚀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激光切割的 还是会有毛刺的

气体,焦点位置,速度等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
看图片楼主应该是尖头钻钻的孔,毛刺这么大!
需磨成薄板钻才行!

网友:
几个厚的板,激光参数调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毛刺呢,冲床试试

网友:
激光有毛刺。
冲床正面塌陷。背面可能也有毛刺。
线切割可以十几张同时割

网友(点评):
线切割 正解

网友:
多块板叠在一起加工,中间的就不会产生毛刺

网友(点评):
又学到一招

网友(点评):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效果非常好,一点毛刺也没有。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
线切割不会有毛刺!

网友:
找个能转起来的设备,装上圆钢刷,直接就刷掉了

网友:
你几件垒起来干。

网友:
先用φ3.8的钻头钻孔,再用φ2.5的铣刀光刀。孔口会有尖角,不会有毛刺。

网友:
   同意线切割,激光切割0.02-0.04那就是个笑话......
够批量的话还是考虑一下冲床,复合压板可以保证变形量.

网友:
光是整个图片出来,加工量大不?要求如何,没表达出来,怎么给你支招?

网友:
用冲床冲压试一试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1.5厚的板激光镭射切割没有毛刺、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2020-01-17):
艹    线切割?!

好啊

累死你们

嗯   不差钱的线切割吧 !!!

网友:
那么多小圆孔。。。你告诉我线切割。。。穿钱烦死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