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布局和一字布局,哪个好?

楼主(2019-10-23):
有个丝杆螺母结构,双导杆。低速,轻载,精度暂不考虑。
布局方面,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是十字结构,右图。导杆左右布置,一字横梁,丝杆在导杆后面,螺母和横梁相连。
还有一种是一个结构,左图。使用点在最前,往后是两个导杆,最后是丝杆螺母。

哪种好?或者,上面的结构还有问题。
谢谢!

网友:
中国讲究对称      通常都是丝杠在中间     导杆在两侧     至于你的十字布局     如果空间和结构允许   丝杠和导杆可以不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A:
如果是轻载,单个导轨就够了。不放心的话,导轨选大一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轻载,单个导轨就够了。不放心的话,导轨选大一号好了。

1个会摆动吧?横向希望精准点。

网友(点评):
单导轨+丝杆,很多线性模组就是这个结构,能否使用,关键还是看你的负载受力的位置。比如有些点胶机设备的升降机构就会采用我说的这种。每种结构都有其侧重点和优缺点。

网友:
精度暂不考虑还要双导杆干嘛。。

网友(点评):
纵向精度不考虑,但横向还是希望精准点

网友:
精度暂不考虑还要双导杆干嘛

网友:
一根导轨,双滑块,轻载的话就可以了。

楼主:
什么理由呢?
谢谢!

网友:
结构允许肯定丝杆放中间,受力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