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像氟橡胶,硅橡胶,丁氰橡胶的压缩量是多少?就是压缩后是原来直径的多少?

楼主(2019-10-23):
密封圈,像氟橡胶,硅橡胶,丁氰橡胶的压缩量是多少

网友:
动密封6~20%,静密封15~30%,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标准

网友(点评):
GB 3452,楼主可以看看这个标准。

网友:
一般也就20%左右,老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数据。

网友:
关键是槽型最好按标准给。

网友A:
机械手册资料推荐像静密封推荐压缩率15%—30%,目前我们采用压缩率都是在26-28%上下,填充率不超过90%,箱体密封或者水道密封都能达到IP67防护等级,使用过氟胶,硅胶,三元乙丙,基本都没什么问题的。你上面提到的这些材质都可以适用。

楼主:
很好.很感谢

网友(2021-08-21):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资料推荐像静密封推荐压缩率15%—30%,目前我们采用压缩率都是在26-28%上下,填充率不超过90%,箱 ...

你这个推荐值,没找到啊。能告诉下在哪吗?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