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无线信号弱,如何解决

楼主(2019-10-23):
      大家好,问一个同机械无关的问题。希望得到这里的热心朋友的帮助。

      就是我家里现在在用的是中国移动的光宽带,那个连接光缆的东东(是不是叫光猫呀?我也不清楚,反正这个盒子有一端连接光缆,另一端连接有3 根网线)

      放在了进门的墙内的弱电箱内,听别人说光钎猫一般自带路由的,所以我家里的弱电箱就没有挂路由器了。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在客厅里使用手机上网,无线信号还可以,一般无线信号手机显示 3到 4格。但是在阳台信号就弱多了,一般手机使用很卡。装修的时候,大多数房间是布了网线的。

      那么怎么样改进一下呢?使得在阳台上网信号增强。是不是在靠近阳台的房间里再放一个无线路由器,把一根网线的一端接到墙上的网口, 另一端接到路由器 WAN 口就可以了。要设置上网参数吗?怎么设置呢? 其他有什么网络稳定,传输速度快的简便可靠的办法吗?我知道在此不但有许多机械高手,而却对电脑网络内行的人也很多,由于本人对网络完全是小白,还请大家耐心指导。谢谢。

补充内容 (2019-10-24 12:16):
阳台里也布置有网线

网友:
小米有一个产品,信号转发增强,几十块钱吧。或者买电力猫。

网友:
最简单,完全不需要动线的,买个信号放大器放阳台

网友A:
你这个是没有太好办法的,因为你阳台上应该是没有留专门网口的,没法再接路由器或者走有线网,估计你客厅那个弱电箱离阳台距离比较远。
你可以看下哪个有网口的房间离阳台比较近些,在那个房间接上无线路由,看看传到阳台的信号怎么样。再不行就只能走明线到阳台了。

网友:
为啥要在阳台上网吖。,

网友:
再买个无线路由就好,无线路由都带桥接(WDS),无线桥接就可以了
最简单的还是进光猫的配置界面,有一个无线功率的设置,看看是不是100%

网友:
买个好点的路由···

网友:
在阳台长时间用网络是什么点?;P;P

网友:
1、挂一个AP,可覆盖整间屋。
2、信号弱的位置放一个wifi增强器。

网友:
路由放大器

网友:
信号增强器我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没有太好办法的,因为你阳台上应该是没有留专门网口的,没法再接路由器或者走有线网,估计你客厅那 ...

阳台上我倒是接有网线的。无线;路由怎么接呢?直接用网线连接墙上网端口和路由端口吗?要不要设置什么参数等等?

网友(点评):
买个带无线功能的路由,网线接入路由wan口,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无线信号了,电脑上设置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