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part工厂成为过期工厂,也无法“生成文件”了,我是怎么搞砸的?

楼主(2019-10-23):
做了一个ipart零件,不知道哪步搞砸了,出工程图时候,发现 “模型状态” 成员栏那里是灰的。 ipart原型文件中 “生成文件”也是灰的。关掉这个ipat原型文件,从工程图的基础视图里,选择这个ipart原型文件时候,弹出对话框,告诉我这是过期工厂,需要更新......

到文件夹里看了看。
之前做ipart原型文件时,存放位置没有放在项目的子文件夹中,而是在项目的二级子文件夹中。
而由ipart原型文件生成的文件(可能是在装配体里引用时生成的),却在项目的子文件夹里存在。

我彻底晕了。索性删掉了ipart表格后,重新生成了一个新的,就正常了。就是不知道是哪个操作给搞成上面的样子了?

下图是我删掉ipart表后,重新弄的。

网友(2021-02-25):
ipart文件不是独立的吗,与项目没关系吧,你是不是ipart里面又用了参数调用或者规则什么的,可能要你打开ipart文件,一个个成员点一遍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