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机专家吗?出来讨论点技术问题啊

楼主(2019-10-23):
实在找不到同行大伽讨论电机技术啊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简单的说吧。电机功率与使用的电压和铁芯的截面积有关,也就是说,电压一定,铁芯的截面积越大,电机的功率越大。作为一个设计人员,不可能不考虑成本,无限增大电机的体积,因此你说的槽口无限大是不实际的。说到线圈的绕制,由于有掌靴,电机的线圈不可能像有龙骨的线圈一样绕制,因此比较乱,但理论上是绕制的紧密最好;至于磁力线能穿透切割多厚的线圈,理论书本上说磁力线是切不断的,只能让它改变路径,和随距离磁极远近,造成磁场强度的强弱罢了。另,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电机已经是成熟的技术了,所以设计人员考虑的已经很周全的了。

网友:
什么问题?你先给个主题

网友B:
先把你想讨论的问题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想讨论的问题说出来啊

朋友你好!

不扯闲话,开门见山
问题1:
永磁发电机定子绕组,在定子铁芯上乱绕和排绕效果会不同吗?我的实验证明:乱绕的效果不如整齐排绕。

补充内容 (2019-10-24 08:55):
问题2:假设槽口可以无限大,线圈到底可以绕多少匝?有没有个上限?我的实验结果是:对于太大的线圈,磁力线也是鞭长莫及的。于是问题来了:磁动势一定,磁力线到底能切割多厚的线圈?

补充内容 (2019-10-25 09:11):
问题3:
在单元电机的定子上(就是一相绕组)排绕4层,设每层绕组的电动势为E,则4层绕组串联后的总电动势=4E.但是,这只是在绕组开路即空载的情况下。给绕组加上一定的阻性负载后,总电动势由4E降为1/4E!
疑问来了

楼主:
但是现实中,发现好多电机绕组的线圈都是乱绕的。我真不明白,设计者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一些教材中都只是讲多少匝,什么单层绕组双层绕组,就是不讲乱绕的敝端。

楼主:
问题2:假设槽口可以无限大,线圈到底可以绕多少匝?有没有个上限?我的实验结果是:对于太大的线圈,磁力线也是鞭长莫及的。于是问题来了:磁动势一定,磁力线到底能切割多厚的线圈?

网友:
又是电控磁动机^_^

网友C:
按道理来说排绕的话切割磁感线是标准切割,乱绕的话切割磁感线内部会不会出现输出功率不稳定从而影响电机,极端一定就是单边绕线很厚,另一边绕线很薄,这个楼主有没有做过实验?
线圈绕多少是有原有的电机功率决定的吧,这些都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只是目前大多数电机人工绕组的占不少,这个就没办法控制怎么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简单的说吧。电机功率与使用的电压和铁芯的截面积有关,也就是说,电压一定,铁芯的截面积越大 ...

不错,分析得很到位。
对于电动机来说,“电压一定,铁芯的截面积越大,电机的功率越大。”这点好理解。当然这个也是有一定范围的。但是对于发电机来说呢,会不会也是“转速一定,或者说匝数一定,铁芯的截面积越大,发电机的输出功率越大”呢?我想显然不是。那么能否就发电机的情况来说下呢?

网友(点评):
谢谢老鹰的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来说排绕的话切割磁感线是标准切割,乱绕的话切割磁感线内部会不会出现输出功率不稳定从而影响电机, ...

我做的实验,交流绕组,乱绕的比排绕的感生电动势小了很多。

补充内容 (2019-10-24 10:43):
单独测试一相绕组,负载电阻1欧,0.15*21多股线排绕178匝比1.0线排绕1200匝的每匝功率高29.73倍!!!
真是难以相信啊。

补充内容 (2019-10-24 10:47):
这里的每匝功率是由单相绕组的感生电动势在1欧负载电阻上的实测功率算得。

网友:
收藏一下,观察大神讨论结果...

网友:
谢谢楼主的肯定。
理论上说,对于直流电机,是既可以做发电机、也可以做电动机的,也就是说是一个东西,只是输入和输出相反:作为电动机时候,输入的是电能,输出的是动力;作为发电机的时候,输入的是动力,输出的是电能。但记住,输出的功率,作为发电机是电能,作为电动机是机械能,表达式是不一样的。
另,从回答来看,看得出来楼主也是一个专业的人,要活跃一下气氛,在技术层面上引起大家的兴趣和讨论,这个做法我感觉很好,我很是欣赏。谢谢

网友(点评):
不客气。大家在一气交流就是快乐。

网友:
是做直流电机的吗

网友(点评):
不是直流电机。我在搞永磁同步交流发电机。

楼主:
问题3:
在单元电机的定子上(就是一相绕组)排绕4层,设每层绕组的电动势为E,则4层绕组串联后的总电动势=4E.但是,这只是在绕组开路即空载的情况下。给绕组加上一定的阻性负载后,总电动势由4E降为1/4E!
于是疑问来了:
电动势的大幅下降是负载过重造成的还是负载电流在每层的磁场相互作用使然?

补充内容 (2019-10-25 14:07):
奇怪的是:
负载电阻同为20欧,单侧一层绕组的负载电压=12V,四层绕组串联后再测负载电压就=5V了。查绕组绕向没错。所以说不应该是负载过重的原因。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实验,交流绕组,乱绕的比排绕的感生电动势小了很多。

这个是因为负载的匹配造成的,能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奇怪的是:
负载电阻同为20欧,单侧一层绕组的负载电压=12V,四层绕组串联后再测总负载电压就=5V了。查绕组绕向没错。所以说不应该是负载过重的原因。那是为什么呢?是否可以理解为是负载电流在4个绕组中产生了电磁互感作用造成这一现象的?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今后再设计多层交流绕组时是不是应该考虑到绕组的层间电磁关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
负载电阻同为20欧,单侧一层绕组的负载电压=12V,四层绕组串联后再测总负载电压就=5V了。查绕组 ...

你单层内阻多少,3欧?

网友(点评):
每层都不一样,越上层内阻越大一些

网友(点评):
4层总内阻13欧

网友A:
空载和有载差别很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理论上有解释。空载的时候是电动势,不计线圈内阻,不是真正的输出。带载后形成回路了,全电路需要计入线圈内阻,测量的是发电机的输出,也就是电机外电路的电压降,这才是发电机真正的工作输出电压。消耗的部分在发电机内变成了热量。另,设计和铭牌上都有额定标准,这个是最佳匹配的参考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
负载电阻同为20欧,单侧一层绕组的负载电压=12V,四层绕组串联后再测总负载电压就=5V了。查绕组 ...

磁力线的分布状态在电机在定型后就确定了,因此由于线圈的位置不一致,造成在电机内的不同的磁场位置,磁场的强度和大小不一样,靠近磁极的磁力线多,远离磁极的线圈磁力线低造成的,所以多线圈时发出的电压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和有载差别很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理论上有解释。空载的时候是电动势,不计线圈内阻,不是真正的输出 ...

谢谢讲解。那有没有可能使空载电压和满载电压做到尽量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讲解。那有没有可能使空载电压和满载电压做到尽量一样呢?

你还是先学电路再想电机的事吧

网友:
楼主厉害了。据统计,本国每年大量电动机报废。如果回收再制造,节能环保,也是一个大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