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贴片机中的气泡问题

楼主(2019-10-23):
玻璃片贴到金属底板上,用的是点胶针点胶的方式,点的双固化胶(UV固化和热固化都可以)。
客户要求是完全不能有气泡,制程控制没问题(胶水会经过脱泡处理),胶量也十分稳定(产品设计上胶也不能多),
可是贴装偶尔还是会有气泡,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影响因子,有没有高人指教!!!!:handshake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消气泡的机器。

网友:
如果贴片完了以后用类似滚轮的东西从单边压过去,气泡不就被赶出去了

网友:
之前搞过,跟你这个类似,组装后绝对没气泡是不可能,只能到下一工站去专门脱泡。当时我们的组装机用的是气动点胶阀点UV胶,点胶阀需要对UV胶加热再点胶,点出后组装,贴装头贴装同时,UV灯开预固化。当时也有气泡的问题,主要要从以下找原因:1,点胶阀点出胶是否含气泡(因为UV胶加热,UV胶流动性会比较好,加上是气动阀,会使打出的胶含有空气),所以需要控制点胶阀参数和温度的控制,这里我们逼着供应商去做的。2,贴装的力控制。3,贴装头贴装位置的水平。

网友(点评):
说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