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阵过多电脑卡死,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9-10-24):
使用SW建模型时,列阵密度太大导致电脑卡死,压根就没有办法画出来,请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前提是不能升级电脑显卡内存之类的。

网友:
没有,卡死就不阵列了,出图的时候文字说明

网友:
把缓存清理下。

网友:
现在内存很贵吧,我们这些中铁下面的小民工都是自备电脑去上班画图,机子慢了领导还要说你,那些锤子领导还是正式工呢。

网友:
你试下别一次性阵列这么多,分几步阵列

网友:
做这么多阵列干嘛呢?如果是示意图,贴个图片上去就行。

网友:
隐藏掉部分点,实际出图也不需要全部画出,只表示部分就可以

网友:
你确定有这必要?还是有强迫症 非得让模型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心里就舒服?

网友:
特征多,配置要求就越高,同意7楼的做法。

网友:
不建议楼主这样设计,孔太多怎么样都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