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齿轮补同时驱动?

楼主(2019-10-24):
如题,就是如何在不同时段驱动从动轮?

网友:
表述不是很明白,但看两个从动轮转向应该是不能同时实现,是要主动轮正反转时分别带动其中一个从动轮吗?不知道单向轴承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需要用到离合器,要啮合的两齿轮的轴上离合器挂合,不需要啮合的两齿轮的轴上的离合器分开。这样需要两套离合器,感觉不好。

可以使用齿轮拨叉,将要啮合的两齿轮中的从动齿轮用拨叉拨到传动位置,另一齿轮脱开。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

网友:
把带发条拨箱的儿童玩具,买一个拆了,仔细研究一下发条那里的输入与输出,然后你再改进一下,就可以了。别说你拆不明白。

网友:
离合器,单向轴承,不完全齿轮,,,,

网友:
规律是怎样的?如果是周期的,可以考虑异形齿轮,如果是想随意切换的就用离合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24 09:37需要用到离合器,要啮合的两齿轮的轴上离合器挂合,不需要啮合的两齿轮的轴上的离合器分开。这样需要两套离合器,感觉不好。

可以使用齿轮拨叉,将要啮合的两齿轮中的从动齿轮用拨叉拨到传动位置,另一齿轮脱开。
像汽车手动变速一样?这样会不会噪音大、打齿什么的

楼主:
|zbynx发表于 10-24 09:40问题描述不清
就是前秒是这个齿轮动,后一秒是另外一个齿轮动

楼主:
|lekong83发表于 10-24 09:43把带发条拨箱的儿童玩具,买一个拆了,仔细研究一下发条那里的输入与输出,然后你再改进一下,就可以了。别说你拆不明白。
哈哈,好注意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24 11:04离合器,单向轴承,不完全齿轮,,,,
什么叫单向轴承啊?有图吗谢谢

楼主:
|机械行外人发表于 10-24 11:08规律是怎样的?如果是周期的,可以考虑异形齿轮,如果是想随意切换的就用离合器
周期暂时不考虑

网友:
半齿轮呗,,,,

网友:
结构上可以实现,但还是齿形来实现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