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 1804-2000M和GB/T 1800.3-1998 IT是什么区别?

楼主(2019-10-24):
GB/T 1804-2000M和GB/T 1800.3-1998 IT是什么区别?。。。尴尬😓
还有以下两个事什么标准?
DIN 1688-4-1986 GTA
DIN  16901-1982-

网友A:
GB/T 1804-2000M 表示如果某个尺寸没有标注公差,就按GB/T 1804-2000中的M级精度(中等精度)执行,GB/T 1800.3-1998用于标注了公差等级,公差值可以通过该标准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 1804-2000M 表示如果某个尺寸没有标注公差,就按GB/T 1804-2000中的M级精度(中等精度)执行,GB/T 18 ...

还是有点不明白,比如一张图纸上有个尺寸20,没标公差,如果我在图纸上注写GB/T1804-2000M就按这个标准去查。如果注写GB/T1800.3-1998 IT12就按这个标准去查?但是两者有什么区别,各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比如一张图纸上有个尺寸20,没标公差,如果我在图纸上注写GB/T1804-2000M就按这个标准去 ...

关键是:未注

网友:
高精度的配合尺寸都会标公差,然后一般的机加工外形尺寸或者别的尺寸不是很重要的,只会标尺寸数值没有公差,这些尺寸的公差就是按照GB/T1804-2000M查表,

网友:
非重要尺寸标注可以考虑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