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结构件 接头 交叉处理

楼主(2019-10-24):
inventor 结构件 如果有两根结构件生成出来交叉了,如何处理交叉处的干涉,以达到仅仅去除交叉处的实体,而不是把两根结构件截短。我试了inventor 2014 的端头处理功能,没找到合适的。附图是SolidWorks的交叉接头效果。可以在初始生成结构件时自动生成,也可以后期再次用接头工具处理。

网友A:
结果它们在一个平面上吗?看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它们在一个平面上吗?看不出来呀

已重新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它们在一个平面上吗?看不出来呀

我的意思是,对于交叉结构件,直接把2根修剪为3根,如下图,变成3个实体了,其中一根结构件已经被一分为二了。这样比较方便焊接下料出图。我不太熟inventor的结构件功能。所以问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它们在一个平面上吗?看不出来呀

我重新试了下,inventor需要用结构件的端部命令实现交叉结构件的修剪。修剪完成后,一分为二的结构件还是一个结构件,变成了两截。但是,我进两截的结构件零件里看,任然是一个实体。。。。。仍然不能做到变成2个零件或者2个实体出图的目的。

网友B:
Invento中需要打断的那根最好按照实际情况,生成两根型材再进行端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ento中需要打断的那根最好按照实际情况,生成两根型材再进行端面处理。

这是目前来说比较合理的方式了。另一个问题,inventor如何获得多实体零件?我试了,拉伸时求差还是单实体,拉伸新建实体后合并命令求差还是单实体。分割命令,貌似不能用实体去分割实体,只能用面去分割实体。只能通过新建基础特征新建实体获得多实体数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目前来说比较合理的方式了。另一个问题,inventor如何获得多实体零件?我试了,拉伸时求差还是单实体 ...

你说的这些功能,感觉只有UG在这方面要全面点。Inventor中好像是只有新建或者用面分割获得新实体。

网友C:
如果软件的功能不全的话,只有靠合理的造型步步来解决。

网友:
对于X交叉的结构,哪根是整体,哪根是两段,在结构骨架草图中就应当搞清楚,这件事推给软件来决定,您不觉得有问题吗?
是谁在“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些功能,感觉只有UG在这方面要全面点。Inventor中好像是只有新建或者用面分割获得新实体。

solidworks ,当模型的体积分割后,自动将实体分割为2个实体。而且布尔运算可以合并和分割实体。inventor即便模型的体积分割了,还是算同一个实体。实体数量除了用曲面分割意外,没有其他可以途径将实体分割。而且用曲面分割,必须要曲面与实体相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软件的功能不全的话,只有靠合理的造型步步来解决。

目前尝试了多重方法。最合适的是,在草图上打断,交叉的部分共生成3根,1长2短,2根短的根据需要,做延长、修剪到面、端部等接头处理。我试了不打断,2根草图线,生成3次,效果很不好,因为修剪到结构件系统自动会把2根长的都剪短为2根呈L型拼接的短的。如果用修剪到面,那么系统会自动把需要修剪的结构件距离交叉点较短的一端删除。。所以这种方法不适合。
我还试了另一种方法,不打断,2根草图线,用端部命令,但是会导致看上去被分割为2段的结构件,任然为一个实体。也许有的公司出图和bom规范允许这样,但是国标的话2截结构件,还是要按两个零件去处理。所以这种方法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