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推力轴承的装配设计

楼主(2019-10-24):
设计了一个悬臂结构,初次使用推力球轴承,不解的地方是轴承内孔是直角,没有圆角。是不是应该和轴之间有间隙?

图中推力轴承外圈的是O型环。

网友A:
把剖切的平面图放正,发上来。

网友B:
见过没用过;推力轴承内径较小的部分应该要随轴转,内径较大的部分要固定住;如果你的装置轴受向上的力,安装应该没问题。

网友:
正常应该是过盈,或者过度,你这个应该转速不高的,间隙配合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没用过;推力轴承内径较小的部分应该要随轴转,内径较大的部分要固定住;如果你的装置轴受向上的力,安 ...

谢谢,如果和内孔和轴配合,应该有圆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剖切的平面图放正,发上来。

谢谢,第一张图就是正面。

网友C:
只是模型上是直角而已,查表吧。表上绝对是圆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和内孔和轴配合,应该有圆角啊?

我觉得没问题,你的轴要从下往上装,有一个圆角就够了啊

网友(点评):
GB/T 301 -2015可以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模型上是直角而已,查表吧。表上绝对是圆角

太对了,是圆角。
看来是模型错了,重新下了一份手册,有圆角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见过没用过;推力轴承内径较小的部分应该要随轴转,内径较大的部分要固定住;如果你的装置轴受向上的力,安 ...

你好,就他这图,我想如果把紧环放上面抓住外圈,松环放下面内外径都放松会怎么样,求指点

网友(点评):
和普通轴承一样内圈会滑动,一般要求不高也能用,理论上传动的稳定性要差点,轴承在晃动

网友:
这个推力球轴承的下盖与固定端的配合住,上盖就不能和下盖一样都用孔来定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就他这图,我想如果把紧环放上面抓住外圈,松环放下面内外径都放松会怎么样,求指点

就是松环表面会有相对转动。上下2个深沟球轴承定心,晃动应该很少,如果晃动很大,深沟球轴承是不是更容易坏?如果拿掉一个深沟球轴承有没有问题,让推力轴承更容易这样有问题不,感觉跟设计手册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