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自重300KG转轴需要多大扭矩

楼主(2019-10-24):
一个自重300KG的转轴,半径100,长度500,现在要转轴匀速转动,需要多大的扭矩T。关于公式T=F.?r中的F是什么力

楼主:
公式T=Fxr

网友:
理论力学中有计算公式。T=1/2*m*r^2,好像是这个公式,你最好找教材看看,用积分计算。

网友:
匀速运动情况下,F是摩擦力,加减速的情况下还要加上惯性力。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24 10:52理论力学中有计算公式。T=1/2*m*r^2,好像是这个公式,你最好找教材看看,用积分计算。
好的

楼主:
|宣子哥发表于 10-24 11:04匀速运动情况下,F是摩擦力,加减速的情况下还要加上惯性力。
按你这说法,假如我在轴的两端安装轴承支撑,我用手去转动轴,只要我的力大于轴承内外圈与滚珠静摩擦力之和,就能转动轴

网友:
加速度,摩擦阻力要算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这说法,假如我在轴的两端安装轴承支撑,我用手去转动轴,只要我的力大于轴承内外圈与滚珠静摩擦力之和 ...

多看看书。概念都模糊的。你用的力和静摩擦力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转矩就是力矩,就是扭矩。力与力臂的乘积。你要让转轴转起来,是你加的转矩大于静摩擦力产生的转矩。

楼主:
|顺子93发表于 10-24 11:51
多看看书。概念都模糊的。你用的力和静摩擦力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转矩就是力矩,就是扭矩。力与力臂的乘积。你要让转轴转起来,是你加的转矩大于静摩擦力产生的转矩。
言之有理

网友:
这个要靠是否为滚动摩擦,如果摩擦力小,转动所需的力就没必要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