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24):
大神,inventor 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烦闷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装配体中有新的装配关系冲突  查找下装配关系 有冲突的地方删除 或者重新装配下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中有新的装配关系冲突  查找下装配关系 有冲突的地方删除 或者重新装配下

软件里提示:Relationship is inconsistent with another and one must be edited, deleted or suppressed.

(彼此之间的关系不一致,必须对其进行编辑,删除或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但是没有找到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中有新的装配关系冲突  查找下装配关系 有冲突的地方删除 或者重新装配下

...

网友A:
注意出现感叹号的地方 即是问题所在 这款软件我不太了解 但我感觉那个图标有点像同心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出现感叹号的地方 即是问题所在 这款软件我不太了解 但我感觉那个图标有点像同心配合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C:
这个功能不太合理吧,如果装配关系有矛盾的地方,也不至于弹出对话框,显示爆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不太合理吧,如果装配关系有矛盾的地方,也不至于弹出对话框,显示爆红即可。

是的,没有办法。不用这个inventor 就要用cad画三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