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注塑后发泡的产品,是否可以用铣刀加工切割

楼主(2019-10-24):
该产品现在采用的多数是高压水切割,我们想要了解一下,这种产品有没有可以通过铣刀进行加工,如果可以的话成本应该会大幅度下降

材料非常软

材料非常软

网友:
材料软,你怎么用铣刀加工?量大可以用模切、热刀等方法。

网友A:
是的,铣床没法加工这么软的,可以模切

楼主:
我们这种产品是需要切割很多形状,模切可以吗,而且很多地方的产品厚度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如果厚度不一样,同时没有一个面是平的,模切比较困难,模切和冲床类似

网友(点评):
为什么你这个产品看起来比较丑...

网友B:
软的无法铣的。就算能铣你也要上数控吧。数控应该不比水切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铣床没法加工这么软的,可以模切

我们这种产品是需要切割很多形状,模切可以吗,而且很多地方的产品厚度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的无法铣的。就算能铣你也要上数控吧。数控应该不比水切便宜。

我们是计划用6轴机器人拿着气动马达带着铣刀,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计划用6轴机器人拿着气动马达带着铣刀,不知道可不可行

上边几位大神说的模切更靠谱。一副模具没几个钱,最简易的就是刀片镶到木头上。一压就切下来了(要有压机)。速度比水切快的多。

网友:
铣刀做不了这种工作的

网友:
这种情况的,建议用水刀切割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