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黑镍的表面处理

楼主(2019-10-24):
请教对镀黑镍工艺熟悉的朋友,镀好后热处理温度一般在多少度?加热多长时间?看到一些研究文章说,如果镀镍后在300-400度下进行热处理,镀层的硬度和耐磨性会大幅提高,硬度可以达到1000HV。另外,镀黑镍层在700-800度下使用的话,会否分解或者褪色?谢谢回帖帮助!

网友:
元素名字搞错了吧

网友:
黑镍镀层其实是Zn-Ni合金层,其镀层比较硬、抗腐蚀能力差、耐磨性较差、易氧化变色。因此,镀黑镍后的零件都须浸油或涂保护清漆。在生产过程中,镀了黑镍的产品或零件如未经良好的后处理,会很快变色发花,因此后处理是很重要的一环。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24 20:34黑镍镀层其实是Zn-Ni合金层,其镀层比较硬、抗腐蚀能力差、耐磨性较差、易氧化变色。因此,镀黑镍后的零件都须浸油或涂保护清漆。在生产过程中,镀了黑镍的产品或零件如未经良好的后处理,会很快变色发花,因此后处理是很重要的一环。
请问你说的镀黑镍后处理,是热处理吗?从耐磨性和耐腐蚀性来说,应该如何做后处理比较好?我们这个件因为要达到消光的效果,所以不能在镀完后表面涂油或者上清漆。

楼主:
另外,想知道从耐磨性,耐腐蚀性和耐高温来说,镀黑镍和镀黑铬哪一种表面处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