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孔的设计

楼主(2019-10-24):
请教机加工的工程师或者师傅,在机加工件中如果有图中的沉孔,如果公差精度要求高,是否应该规定沉孔台阶的高度以及高度的公差?如果要规定,通常多大的台阶高度公差是合理的?这种沉孔主要是用来与其它工件铆接安装的。谢谢回帖指教。

网友:
铆接的精度要求很高吗?

网友:
可以查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用这种孔就不能要求很高的精度

网友:
沉孔高度没有公差要求吧

网友:
如果只是铆接的话,公差默认即可,关于铆接的孔径还需要根据你铆接的类型而定。机械手册上一般都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孔径大约2毫米,公差是2丝。我在设计手册上没看到对沉孔台阶高度的通用公差值。但设计工程师认为如果不约定沉孔台阶的高度值和公差,车间加工时就很难保证一致性,会影响上铆接的精度。

网友:
可以参照中心孔来定,但是似乎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孔径大约2毫米,公差是2丝。我在设计手册上没看到对沉孔台阶高度的通用公差值。但设计 ...

一般规定直径较合理

网友:
从没见过沉孔有深度标注公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