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露的标准怎么定?

楼主(2019-10-24):
零件是连接发动机冷却水管路的一个铸件,要进行气密性检测的话(之前没测,结果有沙眼漏水),泄露标准怎么定?各位大大有知道的吗?正常工作水压是0.8MPa,我用0.4MPa的空气检测可以吗?压差法检测,压差多少才算合格!

网友:
气密性用气体检测检漏的方法一般有卤素检漏、氨检漏、真空检漏、煤油检漏、肥皂水等,有一个手册上有检漏方法,忘了标准号,晚上回去帮你看看。

你这个是盛水的用煤油检漏就可以,利用煤油良好的渗透性检漏。

网友(点评):
化工部的工艺设计手册里有。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24 13:49气密性用气体检测检漏的方法一般有卤素检漏、氨检漏、真空检漏、煤油检漏、肥皂水等,有一个手册上有检漏方法,忘了标准号,晚上回去帮你看看。

你这个是盛水的用煤油检漏就可以,利用煤油良好的渗透性检漏。
用空气检测是因为有一个空气漏气测试仪,充入空气,可以测试压差

网友:
你这个应当是“打压”。压力设定肯定要超过工作压力0.8。俺见过铸铁暖气片打压的,就是接上管路然后加压,再用榔头敲击几下然后卸压。这个过程应当是按相关标准来的,能够拿来参考。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10-24 14:56你这个应当是“打压”。压力设定肯定要超过工作压力0.8。俺见过铸铁暖气片打压的,就是接上管路然后加压,再用榔头敲击几下然后卸压。这个过程应当是按相关标准来的,能够拿来参考。
我主要是检测铸造有没有缺陷,同时我的零件还有几个接口,我要测试接口是否会泄露

网友:
工作水压0.8MPa,气压0.5~0.7MPa来试就足够了,气体检漏要敏感些,要求高的还需要用至少1.5倍工作压力的水压进行保压试验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0-24 16:39工作水压0.8MPa,气压0.5~0.7MPa来试就足够了,气体检漏要敏感些,要求高的还需要用至少1.5倍工作压力的水压进行保压试验
我这个应该需要高要求,在矿井下,有瓦斯气体,所有零部件的体表温度都需要控油

网友(点评):
所以这个必须要2种方法同时上,它们检验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网友:
首先要确定楼主是否要符合IP67的标准,我们新能源检测蓄电池包的密封性都是比如充气4000pa,在3分钟中内泄漏量是多少?

网友:
因为我们是做测试试验台的,我们一般都是根据客户对产品的要求提出的试验大纲,像这种冲压检测气密性一般是在特定压力下5分钟之内或者3分钟之内不允许泄漏不超过5kap啥的,只是提供一下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