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铝型材门窗加工的吗?

楼主(2019-10-24):
公司是做铝型材门窗加工的,最近铝材开料设备换了一把几千块钱金刚石锯片(之前用的是硬质合金刀),刀的直径是550,齿数120,锯片的端面跳动大约有0.2,本来以为切出来带铝材毛刺会少一点,没想到反而比之前的还多,这是为什么,有哪位老哥也是做铝材门窗加工的,交流交流呗。

楼主:
没人吗~~自己顶下

网友A:
单头还是双头锯?哪里产的?大锯没问题就换锯片
金锋利、大地、都是代工里比较好的,就算德国耶鲁锯片也没你说的那么贵啊......

网友:
锯的年限多长时间了...气动还是液压压紧(重点部位检查)主轴跳动检查,都没问题就做锯片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头还是双头锯?哪里产的?大锯没问题就换锯片
金锋利、大地、都是代工里比较好的,就算德国耶鲁锯片也没 ...

单据,佛山这边的,锯了不50刀到呢就起毛刺了,电机主轴跳动都没问题,就是会起毛刺,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锯片的转速,进给速度需要再次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据,佛山这边的,锯了不50刀到呢就起毛刺了,电机主轴跳动都没问题,就是会起毛刺,也不知道为啥

前面49刀,有毛刺吗?毛刺逐渐加大么?

你看看锯的每个齿,有没有磨损、破损、积留?

网友:
材料和刀具的材质不匹配,用白钢的可能更好

网友:
白买了,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改工艺本来就有风险的。

网友A:
说改工艺及材质刀具不匹配的是不了解......我是中国忠旺的,说这话应该有资格。
大锯没问题,换锯片吧
正常φ500的锯片(质量好的)我们的经验是10000口做锯片修复(磨,我们自己配备了修磨机)
所以,我建议找锯片供应商,另:不用听供应商及采购人员的,国内锯片含国外代工锯片都没那么贵,质量好的国内品牌1000-2000,
德国耶鲁锯片(世界级)上海大库才3500......
铝材加工设备每年都有展会,问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改工艺及材质刀具不匹配的是不了解......我是中国忠旺的,说这话应该有资格。
大锯没问题,换锯片吧
正 ...

大侠对金刚石锯片有何评价?谢谢

网友A:
另:主轴检查了,锯的压紧装置没问题么?压紧头有无磨损?(一般压紧头材质是尼龙、聚氨酯)磨损会导致压偏,走刀是产生振动,检查气压情况......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对金刚石锯片有何评价?谢谢

有专业收废旧锯板的,德国耶鲁的锯板回收价是500元,还用介绍别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主轴检查了,锯的压紧装置没问题么?压紧头有无磨损?(一般压紧头材质是尼龙、聚氨酯)磨损会导致压偏 ...

感谢大佬的指点,我们这边锯片的压块是用铁的。公司这边已经联系供应商下周过来检查下看了,其实刀刚装上去的时候切出来的效果是很好的,一点毛刺都没有,好像前天切的时候由于操作不当刀撞了,憋了一下刀,后面切的时候就起毛刺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另外公司为什么要换金刚石刀呢,毛刺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金钢石切起来噪音比硬质合金刀小好多,即使进给速度给刀4M/Min 声音也很小。不好的一点就是金刚石刀有点娇贵,不能切铁,切铁很容易就崩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