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框复制问题

楼主(2019-10-24):
我想在一个文件里画不同的图框。已有A0图框。再插入A4图框时,选中A4,插入的也是A0。新建一个文件,插入A4,复制它到老A0文件,还是变成A0,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补充内容 (2019-10-25 08:49):
如图,从图二中的竖版的图框复制到图一,直接变成了横版,跟图一一样了

楼主:
图2是新建的文件。图一是把图二的图框往里复制后的效果,又变成A0了

网友:
直接CTRL+C,然后CTRL+V,这样不就行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文件里几十张图,从0号到4号都有呀,没你说的情况呀。

网友A:
两个图纸比例不一样,一般为了画图方便,图形按1:1画,图框按比例缩放,所以你只要把复制的图框缩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图纸比例不一样,一般为了画图方便,图形按1:1画,图框按比例缩放,所以你只要把复制的图框缩放就行了

在一个文件里面,放很多图纸,如果图形都按1:1画,这样有可能导致图框即使都是A4,也有可能出现大小不一样。不如反过来,把图形缩放,然后统一图框,这样看着更规整。

网友(点评):
一般1:1单张出图,然后再排图集中到一张图纸(有软件可以自动排图)。 直接按比例缩放画图,画图时还得算

网友(点评):
各有利弊,在一个文件里放很多图,看着方便,特别是画装配图时候,反复看图,再一个可能跟个人习惯有关吧。

网友:
你原图档和放入的图档比例不一致

网友:
为什么要在model里 建图纸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