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里的疑问

楼主(2019-10-24):
这是什意思?{/fTHCADSymbs∣c2∣p2;g}6%

楼主:
请大神们解答

网友:
我猜是这个原因:{/fTHCADSymbs∣c2∣p2;g}6%

网友:
autocad的话大致是用fTHCADSymbs字体显示C2,用多行文字输入一段文字,然后选中文字改下字体,在文字的特性里内容部分就能看到类似代码。
因为兼容性问题,有些情况下标注的格式控制代码可能被cad直接当做文字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