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与键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9-10-24):
现在我有一根轴(铝的)直径32,我想用3*3的键,没按照机械手册上写的,这是不是不太合理?

网友:
看你传递多大力了

网友:
这也只是推荐标准,尽量采用而已,还是要看你的具体需求,如果空间紧张,又没多大负载,完全没问题

网友:
  自己算一下,看看这个键能否承受所需要传递的动力,如果没有问题,在特殊情况下就没有问题。就像有的情况用M7的螺栓,一样不能按照国标解释。

网友:
键子加工不费劲,做非标的没有问题,只要能满足你的设计需要就可以了

网友:
不如打个骑缝钉或顶丝。

网友A:
行不行你自己心里没点儿数?该不是你都没经过计算吧?瞎蒙的?

网友:
计算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你自己心里没点儿数?该不是你都没经过计算吧?瞎蒙的?

A=hl/2=3*20/2=30mm2=0.00003m2   F=187.5N   挤压应力=187.5/0.00003=6.25MP. 有算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hl/2=3*20/2=30mm2=0.00003m2   F=187.5N   挤压应力=187.5/0.00003=6.25MP. 有算错吗?

轴传递的功率是多少?转速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