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直上下的螺母怎么减小横向摆动?

楼主(2019-10-24):
丝杆前方有个瓶,外径60,螺母悬出末端装个杆。杆从瓶口上下,行程150。瓶口和杆的间隙为1mm。怎么保证杆不碰到瓶口上?也就是说螺母横向摆动要小。
谢谢!

楼主:
最初设计是双导杆十字结构,不知是否合适?——http://www.cmiw.cn/thread-1005370-1-1.html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哪个是运动件?相对运动效果图画的完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运动件?相对运动效果图画的完整点

就是想通过丝杆螺母机构带动一个杆上下。杆要通过一个瓶口。杆上下行程约为1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运动件?相对运动效果图画的完整点

这个设计正在装调。

网友(点评):
光轴配合滑动轴承约束运动机构,应该没问题啊,这种结构精度可以达到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正在装调。

机构应该没问题,可能是装配的问题。
安装顺序是首先固定丝杆两端,再将运动平台降到底部固定一根光轴一端,再把平台升到顶部固定另一端,之后再把平台降到底部固定第二根光轴的一端,再把平台升到顶部固定另一端,这样才能保证3根轴的平行度和精度。
丝杆材质一般比较软容易变形受力弯曲,最好在安装的时候用联轴器与支座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构应该没问题,可能是装配的问题。
安装顺序是首先固定丝杆两端,再将运动平台降到底部固定一根光轴一 ...

请教——
我这个结构里,导杆和导轨架的轴孔配合长度选择和导杆直径相等。合适吗?

网友(点评):
用直线轴承

网友(点评):
看着像个试验台。如果不是批量制造,整个结构建议用标准件:框架用铝型材,导轨用光轴和直线轴承,连接件用标准的轴承支座

楼主:
实验室用,总高度不到3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验室用,总高度不到300。

用3030的铝型材做个框架,再买两根φ8的光轴用支座固定在框架上。再买一个带轴承的支座安装丝杆。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3.7e0444b3wRAOm2&id=15401130156&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5
买带法兰的直线轴承用于连接光轴和运动平台

铝型材用M5x8的杯头螺丝和船型螺母,连接角件选30或者25,支座的固定选M5x10,或者咨询配件卖家
安装法兰的螺丝选M3杯头螺丝

这样除了运行平台自己制作,其他都可以淘宝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030的铝型材做个框架,再买两根φ8的光轴用支座固定在框架上。再买一个带轴承的支座安装丝杆。https:/ ...

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个方案。
麻烦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
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算好尺寸,可以找一家全都切好,标准件配齐

网友:
精度不高、调试水平一流,可以用你这个。
通常不这样,把这些组件固定在同一个班上,加之必要的定位、限位。

网友(点评):
性能根据设计需求定,也不是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