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温,粉尘,酸性环境的气缸,有没有什么方法保养,保护

楼主(2019-10-24):
smc带导向的900气缸,因为环境温度60-70度左右,又有微粉尘,导致导向杆很容易磨损,目前导向杆外面涂气缸专用油脂,但是很容易脏,气缸推杆用三元件专用油雾剂的“透平一号油涂抹”,但是还是每周都要重新涂抹

楼主:
依然挡不住气缸的磨损

网友:
推杆部位增加防护罩

网友(点评):
就是,在万能宝搜索拉杆保护罩

网友:
气缸部分设计柔性防护罩,微粉尘环境,粉尘微粒沾上油脂越聚越多,再加上高温形成硬块,会擦伤气缸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24 20:13气缸部分设计柔性防护罩,微粉尘环境,粉尘微粒沾上油脂越聚越多,再加上高温形成硬块,会擦伤气缸杆。
我和3楼想法差不多,想加个亚克力罩子,但是柔性防护罩是什么罩,那种帆布钢丝管么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24 18:57推杆部位增加防护罩
目前导向杆磨损更快些

网友:
可以在导杆上加个金属刮尘圈。具体结构可以参照MGP-XC35的样式。

网友:
配做拉杆保护罩,可以根据气缸(油缸)结构设计穿戴式的,你出钱,我给你出图

网友:
某宝 伸缩波纹管黑色伸缩油缸防护套伸缩气缸防尘罩光轴活塞杆保护套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0-25 09:40某宝 伸缩波纹管黑色伸缩油缸防护套伸缩气缸防尘罩光轴活塞杆保护套
900的气缸,缩回后距离大概30有点怕塞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900的气缸,缩回后距离大概30有点怕塞不进去

可以考虑把气缸缸体(整体或部分)也包裹进去
或者设一个气体保护的密封,类似前几天论坛的一个帖子提到的结构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0-25 13:03
可以考虑把气缸缸体(整体或部分)也包裹进去
或者设一个气体保护的密封,类似前几天论坛的一个帖子提到的结构

整体不太可能,因为导向杆的导向快2边是安装支架,只能装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