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加湿器项目

楼主(2019-10-24):
原理用离心风机把加速雾气后,以3m距离左右吹出去,但是会带出许多水珠,水珠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参考超声波加湿器

网友:
降低气相分压,是不是水珠会气化成气体?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24 19:17参考超声波加湿器
那个鼓风机很小,风速慢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24 20:10降低气相分压,是不是水珠会气化成气体?
降低压力,不就速度也小了,速度下了喷射距离不够呀

网友:
前面加个网,水珠过滤,回流

网友:
做一个挡板,把大颗粒的水珠挡下来

网友:
如果使用雾化那种过滤棉怎么样?,下边再将棉里边的水循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