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模板怎么链接不到 质量和材质

楼主(2019-10-24):
各位大神;想做一个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可是怎么却链接不到材质和质量的属性,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点此处发现的选项试试,

网友:
2楼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此处发现的选项试试,

试过了也没有,模型的属性里有材质和质量,而相应的工程图里却没有材质和质量

网友B:
按图示试试,没有就自己创建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2022-03-28):
这玩意如果自定义,别人来的图你怎么办,真tm可笑,没一点标准的态度!

网友:
解释一下,当前文件的属性是指工程图中的属性,而不是当前工程图所选定模型的属性,当然不会有任何东东,一般只有图纸大小属性在上面

网友(2022-05-28):
引用 网友B:
按图示试试,没有就自己创建属性就可以了

遇到同样问题   一起关联过   然后换系统后   重装软件后关联不上了    你的第四步   我这边只能看到一项   没有你那么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