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碳钢类型材料,车削成镜面效果

楼主(2019-10-24):
怎么能把碳钢车削成镜面效果?

网友:
车削成镜面效果?
不可能

网友:
上次在广州展会上看到有种液悬浮主轴可能可以

网友:
车削本身就是利用技术形变下料的,即使有镜面效果也一定是“污”的。
确定是车削而不是抛磨吗?

网友:
车加工理论上是加工螺纹,只不过加工的是细密螺纹。微观上讲,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
车成镜面效果有点不太可能吧~

网友:
高速的能接近,但达不到。

网友:
可以到是可以,要超高速车床加工,记得有个长沙的所还是公司搞高速车床加工镜面。

网友:
把车刀换成磨压头,磨削头。。。。不过这就不是严格意义的车削了

网友:
您好我这边有款金刚石滚光工具,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没听说过能车出这样的表面粗糙度,再说加工成镜面不是对材料自身硬度也有要求嘛?

网友:
什么叫镜面效果?能上图吗?
都什么年代了,提问还这么笼统,说白是Ra值还是Rz值不的得了嘛

网友:
硬度不高,用滚压头加工,光洁度很高。

网友:
磨吧 为啥一定要车

网友:
0.4 0.2 0.8光洁度 他们的工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