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怎么选?

楼主(2019-10-25):
如图,3KW伺服电机带涡轮蜗杆减速机(供应商推荐我使用行星的),减速机输出轴带一个小带轮,,负载通过大带轮带动个大转盘,大转盘质量200KG,直径1米,均布。伺服电机已经定下来了,原来同样的案例使用普通三相电机3KW,所以我们选定了3KW的伺服,转速2200r/m,减速机比25,小带轮,大带轮为1:3.转盘的转速相当于30r/m
1.负载转矩如何计算? 只有知道了负载转矩才能选择减速机?
2.伺服电机输出轴24,长度50,带8的键,,见图片如何插入减速机的输入孔内? 长度50是不是太短了? 减速机的输入孔长度很长的
3.减速机输出轴厂家给我推荐了35的,我感觉35的轴太细了吧,带那么大负载旋转

网友:
减速机的选择无非就是匹配输入和输出轴的转速与扭矩,使得它的技术参数与减速机之前的驱动机和后面的执行机构相匹配。先把前后机器的转速、扭矩和功率确定出来。

网友:
首先计算负载转矩,如果转盘匀速旋转,,整个运行过程最大转矩出现在启动和停止时,利用公式:转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计算可得,注意确认带轮的转动惯量是否可以忽略。
然后根据最大负载转矩和电机端的转速,初选电机。
接着计算惯量比,惯量比=等效到电机端的负载惯量/电机惯量,通常响应速度要求不高时惯量比小于20即可,具体可以跟电机厂家确认。
确定好电机型号就可以根据需要的型式、减速比、负载扭矩去选减速机了。简单点的话这两个品牌的官网有自动选型可以了解一下https://www.sesamemotor.com/cn/sa或者http://www.apexdyna.com/websites/Default.aspx
另外,论坛里很多电机选型的学习资料,可以自己找来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
确定一个减速机的型号,需要确定下列几个参数:
1、确定机械的运转速度,根据这个速度计算减速机的减速比(减速比=入力轴速度/出力轴速度=马达速度/机械要求速度);
2、计算负载的力矩,根据这个力矩选择减速机的出力(参考减速机厂家提供的“输出扭矩表”),确定减速机的型号;
3、确定减速机的附加功能,比如说断电刹车、通电刹车、变频、缩框、外壳材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