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直的带轮同步带往下窜动摩擦挡边吗

楼主(2019-10-25):
如题,这种结构很常见吧,同步带一点点往下掉吗? 时间长了同步带会摩擦到挡边吗?

网友:
涨紧轮于其他轮的平行咋样?还有就是好好看看同步带齿形和轮的齿形是否对的上。以前这个问题搞了一年才消除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设计者的出发点怎么选择  首先 这种同步轮既然有这个挡边 必然会有与同步带接触摩擦的时候(不然要这个挡边干嘛) 那就需要接受这种结果  即使是水平安装也同样要面临这个问题 只是同步轮使用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其次 要想同步轮和同步带不摩擦 可以选择不带挡边的同步轮 最后 东西的存在必然有他的优点和缺点 就看怎么选择

网友:
这个就要看你涨紧机构怎么处理的了,用的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一般都会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