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螺纹在UG里是哪个标准

楼主(2019-10-25):
  我现在想用UG插入一个RC3/4的螺纹符号来铣螺纹,但不知道RC在UG里对应哪个标准,求大侠指点

楼主:
有了解这个标准的朋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英制管螺纹分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BSPT

没在UG上搞过RC螺纹,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制管螺纹分类

这个挺全的,谢谢分享

网友C:
这个英制螺纹,你只能加工出底孔吧,最终还是要丝锥攻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英制螺纹,你只能加工出底孔吧,最终还是要丝锥攻牙的。

这个螺纹有点大,又是不锈钢不好攻,用卧加来铣

网友:
没用过UG ,不过你这个是国标的孔的锥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