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轮怎么选

楼主(2019-10-25):
如图,这种结构,转盘质量200KG,速度30转/分,电机选用了3KW的,减速机25:1,小带轮和大带轮为1:3. 伺服额定转速2200转/分。
小带轮和大带轮距离很远,大概有2米左右,所以同步带中长度要4米多。
按照手册,小带路转速2200/25=90转/分,这么低的转速我考虑使用圆弧带,而不是齿形带了,初定选14M同步带。
见图片,小带轮我选最少齿数28,大带轮84齿。现在的问题是卡在了带宽。
按照选型手册来,小带轮90转/分,14M的同步带传递功率是1.83KW。 我的伺服电机额定功率就3KW了,实际算功率肯定要最少5KW去选带。
基准带宽是40.我准备选120带宽。
可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和厂家都说基准40的带宽,14M的足够传递3KW了。
真的吗?
如果使用了120带宽的同步带,确实太宽了。
但用40的我担心不够传递功率啊。、
哪里出错了呢? 难道不该用14M的带?难道不该用圆弧齿形的带?

网友:
中心距接近2m,小带轮齿数不对

网友:
200kg转盘要这么大力么,按转动惯量选的伺服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到不了额定功率?

网友:
14M同步带强度是400N/MM,按力来算40宽好像够了,但是按选型公式算又不够,俺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工况负载比较大,建议楼主选用那种内部带钢丝绳的同步带。

网友(2020-02-27):
好奇楼主你 减速机比25比 ,大小轮比3:1,为何不用减速比75比,带轮1比1呢,另外你带宽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