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2015安装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25):
各位大神们,我安装solidworks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处理,有了解的大神吗?

网友A:
不用处理照常使用 如果你不是用来搞电器的话

网友B:
电气模块确实不需要,不经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处理照常使用 如果你不是用来搞电器的话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模块确实不需要,不经常用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