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瓶口磨砂自动化设计

楼主(2019-10-25):
玻璃瓶口和瓶盖,需要进行磨砂处理,使其密闭性增强

现在用带浮动的夹爪,夹持瓶子,在旋转的的磨具上进行打磨,打磨时要喷金刚砂水。

打磨完瓶口后,利用瓶口打磨瓶盖,使它们配套。

问题:1.瓶口磨具如何适应不同大小的瓶子?能否自动调节大小?

2.瓶盖的夹具,如何适应不同的大小的瓶盖?要求自动定心夹持,还要求能旋转。

要打磨的瓶子

要打磨的瓶子

手动打磨

手动打磨

网友A:
楼主瓶口最大和最小之间差多少,可以参考小直径刀具加工大孔的方法试下。

网友B:
1. 现有夹持方式玻璃瓶是否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瓶口最大和最小之间差多少,可以参考小直径刀具加工大孔的方法试下。

瓶口内径40-150之间 。您说方式我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现有夹持方式玻璃瓶是否易碎?

不会碎,夹爪上贴上橡胶什么的软材料

网友:
机器咋样不说     这个机器人设计的硬    点赞

网友B:
如果是这样,建议采用橡胶气囊夹持  这样使用范围还是比较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建议采用橡胶气囊夹持  这样使用范围还是比较理想的

我搜了一下橡胶气囊,这种方式不能定心吧。打磨瓶盖时,用瓶子对准瓶盖的。并且瓶盖是要旋转的,不在中心,无法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瓶口内径40-150之间 。您说方式我没理解

偏心打磨

楼主:
还是需要调整偏心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一下橡胶气囊,这种方式不能定心吧。打磨瓶盖时,用瓶子对准瓶盖的。并且瓶盖是要旋转的,不在中心 ...

可以考虑像仪表车床上弹簧卡头

网友:
加工和装夹都可以参考电钻的夹头

网友:
瓶盖最好做成有锥度的形状来配合使用。

网友(2020-02-27):
楼主解决的如何了,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