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旋转闭合角度问题??

楼主(2019-10-25):
有没有这种闭合角度小于90°的铰链,或者更好的方式,谢谢

网友:
你图中的角度不就是小于90度吗

网友:
铰链的旋转,只要是没有东西挡住,角度都是可以按自己需求的形状来设计的。

网友:
旋转应该是留有错位空间的吧,就像门安装用的荷叶那种,否则肯定会有一定角度不行的

网友:
小于90的铰链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