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编带机下料断真空机构

楼主(2019-10-25):
中间一根真空气管通过旋转接头分配到各个工站,每个工站都可以实现真空吸附。在下料站肯定要断真空的,不知道是如何实现?请各位大神指点。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竟然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
用电磁阀控制啊

网友(点评):
每个工位如果需要单独控制,就每个工位配一个电磁阀,如果不需要就在主气路加一个就好了

网友:
同时吸取同时放的话,应该是用到真空逻辑阀?

网友:
固定角度旋转口封闭

网友A:
编带+检测,各检测工位高速电磁阀,目前行内常见的是MAC、Festo、SMC。
MAC速度快、稳定性好、尺寸小,但价格最高;
Festo速度尚可,稳定性较好,尺寸大;
SMC速度慢一些,稳定性一般,尺寸小,价格便宜。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高速电磁阀,有了解过。我想知道NG排料或OK品放入编带中,是否需要断真空。

网友(点评):
进气是一个旋转接头,不知道是如何实现没路可以通断的?

网友:
中间的真空口,其真空源可以是机械式电泵,也可以是真空发生器。可以是常开,也可以是间歇动作。
NG料或者OK料,到位抬起后直接高速电磁阀吹走(一般侧面管道收集),吹气力量足够大的。

网友:
在固定不转端有圆弧腰型凹腔布满大半圆周,凹腔通真空,转盘就跟此盘贴合(用弹簧压着),要求要有一定的密封性和寿命时间。因为有一定泄漏,所以要求真空源用大流量的。

网友(点评):
这是不错的想法哦,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带+检测,各检测工位高速电磁阀,目前行内常见的是MAC、Festo、SMC。
MAC速度快、稳定性好、尺寸小,但 ...

请教,高速电磁阀动作速度是多快?气缸是否需要配合才能达到高速?

网友(点评):
电磁阀直接吹气,ms级。不是推动气缸剔料。

网友:
就是一个弧形槽,通过旋转,机械式控制通断的。

网友B:
可设计一个排气座,吸附工件时,P-O接通, 卸料时外部使加一个力,使P-Z连通,完成卸料.弹簧复位。
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设计一个排气座,吸附工件时,P-O接通, 卸料时外部使加一个力,使P-Z连通,完成卸料.弹簧复位。
如图所 ...

网友:
|ahway发表于 10-25 16:51 本帖最后由 ahway 于 2019-10-25 17:01 编辑

编带+检测,各检测工位高速电磁阀,目前行内常见的是MAC、Festo、SMC。

MAC速度快、稳定性好、尺寸小,但价格最高;

Festo速度尚可,稳定性较好,尺寸大;

SMC速度慢一些,稳定性一般,尺寸小,价格便宜。

实物照片竟然和该帖的设计模型一模一样?难道是标准化的结构。

网友(点评):
工位数不同,一个16,一个12,机器速度可能也不同。编带机,我熟悉

网友:
一看好多评论我就想笑,大多都是没有做过编带机的,全凭想象,这么高速,16工位,不用断真空的。

网友(点评):
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人家不明白。

网友(点评):
大侠,不用断真空是怎么实现卸货的?

网友C:
这种机构在编带机都是非常成熟的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点评):
可有更多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构在编带机都是非常成熟的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要求?

模型都是公司软件加密的,发不了,直说不知道你用在那一方面或者有什么特殊需求,可以大致跟你说一下

楼主:
感谢大家的分享。总结下如下,个人想法,供大家参考!

方式一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三

网友(2019-12-07):
LED编带机节拍只有几十个毫秒,根本来不及断真空,也不需要断真空。NG排出时,电磁阀控制吹气排出;卸料时,良品产品入坑带时,坑带行走,刮掉产品。

网友(点评):
有道理,包装的产品一般都比较小,指望断真空至少要0.3S的时间,这样时间就会很慢的

网友(点评):
从真空管道里面吹气吗?

网友: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照片上的这种破真空是怎么实现的?有4个位置需要排料

网友:
那位大神,知道这种检测机破真空的方式吗?有4个位置需要排产品,不是靠外力吹掉的

网友(点评):
从图上看气动旋转接头的进气口好像是多路输入的哦

网友D(2021-01-11):
楼主这个设备做的怎么样,这里的破真空是怎么搞的

楼主(2021-03-01):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设备做的怎么样,这里的破真空是怎么搞的

开发成功,利用机械式的换向阀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成功,利用机械式的换向阀门

自制的还是购买的标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