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增压的原理?

楼主(2019-10-25):
最近去客户那里看到一个压力表检测台,作用就是检测制造的压力表是否合格?方法是通过基准表(母表,校验过的)未参照,看看制造的表(子表)是否合格,子、母表接口相通,分别供3种压力数值的气体,假如分别为5MPa;10MPa;15MPa;这样分三次看子表每次对应的刻度是否正确。

谁知道它的增压原理,画个原理图给我?我对这个增压一窍不通,看了气液增压,好像两个缸不同啊,求大神指导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背面

背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你确定背后的塑料管能到15MPa?
根据2个类似的气缸的装置推断,是泵(柱塞泵)先打到设定压力,另一个柱塞泵(或者该说是气缸)慢慢压缩到准确压力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塑料管行不行,但是你看到那个大的压力表(母表),压力就知道,这个设备工作压力了

网友:
是通过气缸增压的。电池阀出来的气体都是5MPA的,通过气缸分别增压到10和15

网友(点评):
这个是气液增压泵,也有各种叫法的

网友:
调压阀1和2链接   2和3链接是为了让表2和表3有一个低压。
我猜测是这样

网友(点评):
其实关键是这个管路为什么这么接

网友:
知道加工中心刀具夹紧和放松吗?工作缸是气缸,夹紧缸是液压缸。。。。。。。。。。。。。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气液增压缸,我这个准确点应该是气液增压(柱塞)泵

网友:
这不就是气液增压器   SMC   太阳铁工的都有资料

网友(点评):
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
15mpa的气压 泄漏会不会很危险啊?

网友(点评):
危险那是肯定的,泄露到还好,毕竟压力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要漏早就发现了

网友:
15MPa下小零件爆出来如同出膛的子弹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就是这么玩的。没办法做水压、液压的;别的工厂出现过事故的,没拧紧 通气 飞出去伤人了

网友:
增压的动力输出也与曲轴转速成一定的比例,随转速的提高而增强,整体增压曲线是呈现一缓步上升的平滑曲线,没有迟滞,也很线性。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曲轴,只有缸,也可叫柱塞泵

网友:
应该是三种带不同恒压阀,空压机气压输入到增压泵增压至高于15MPa,然后打开5MPa,10MPa,15MPa三种不同压力阀开关检测压力表。你配的图片肯定不是这么高压力的设备图片。看着这个气管能耐压到2MPa就不错了。

网友(点评):
至于到不到我不知道,这个管接线我就没搞懂。这个照片拍的就是客户正在用的设备,压力表随便都是25 35MPa的

网友:
调压阀连接一个高压和一个低压(图中调压阀3),是为了表二和表三再测量前先通一个低压,是为了调压时减少高压对调压阀或者是表的冲击,类似于慢慢增压?或者是先通一个低压,低压没漏气,你再调节高压,增加一道安全,防止放错表?但是调压阀多加一个低压(调压阀1和2)不是太明白了

网友:
压缩气能达到5MPa?

网友(2019-11-29):
不是说了嘛,图片上气管肯定达不到这么高压力,你要需要这样设备我可以给你做,你要自己做我给你提供方案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