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带轮结构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2019-10-25):
如题,请大家指导

网友:
兄弟 上个全图才好看

网友:
两个带轮要用螺丝连在一起,你只靠垫片压在一起会打滑。

网友:
带轮里加轴承是为了什么?

网友:
有问题
同步带轮转动会与垫片摩擦,有可能转不动………………

网友:
大神 你这设计问题也太多了,实在看不下去了。1、你小带轮是固定在轴承外圈的,大带轮是通过垫片跟轴和轴承内圈固定在一起的,而小带轮和大带轮又是通过垫片压在一起的,你这根本就不可能转动的   2、大带轮和小带轮之间连接需要保证同心度,你这个虽然设计的是双轴承,但是没有同心度设计考虑。   3、上面一个深沟球轴承外圈没有定位压紧   4、两个轴承之间没有用轴套连接,下面也没有压紧零件,这样无法消除轴承间隙。   5、。。。。。。。。
建议你好好看看机械设计基础

网友:
你这个结构是为了做什么的

网友:
这结构是拿我们找乐么,你自己好好品品,垫片拧紧了转起来不摩擦么???

网友:
把这两个带轮做成双联带轮,可以不?当然轴承的支撑结构也得重新修改下。这样装配,两个轴承贴合的端面不一定能保证与中心轴线垂直。

网友:
如果必须使用双带轮,可以定制非标型的,一体做出来,也比你这样省事儿多了!

网友:
感觉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