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没有会和密封圈起反应吗?

楼主(2019-10-25):
小弟在做个喷淋清洗箱,带转盘转动的,转盘装在箱体底部;转动部分使用了O型圈,油封和格莱圈密封,现在清洗介质是煤油,想问下各位大哥,没有会腐蚀这些密封件吗

密封位置

密封位置

网友A:
煤油容易使橡胶老化,请注意。

网友B:
O型圈,油封和格莱圈密封分别是什么材质?比如,丁腈橡胶的O型圈,没有会加速老化,因为他们具有相溶性。

网友C:
楼主所说的没有,在哪个喷出,又会流向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煤油容易使橡胶老化,请注意。

好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说的没有,在哪个喷出,又会流向哪个位置

煤油在水箱里,从外面管路喷进来,会存在箱体一段时间,就担心在转盘转动的位置做的橡胶类密封时间长了会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O型圈,油封和格莱圈密封分别是什么材质?比如,丁腈橡胶的O型圈,没有会加速老化,因为他们具有相溶性。

好的好的,学习了

网友:
查询下氟胶圈。

网友:
优选丁氢橡胶。

网友D:
可以用全氟的密封圈,价格高,你这个设计和我以前一个产品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全氟的密封圈,价格高,你这个设计和我以前一个产品很像。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用氟橡胶的密封圈,而且最好买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