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加工这个销孔及螺孔

楼主(2019-10-25):
如图,M8螺孔上端有φ8销孔,现在我们是先钻销孔底孔7.8,再钻螺孔底孔6.7,攻M8牙孔,再铰孔,但是会留下如图中的螺纹痕迹在销孔上,各位大神支招,如何去除螺纹痕迹,销孔用通止规测量是合格的。

网友A:
我看深度是6-8  攻好螺牙后 对销孔部位进行补焊(注意余量)再加工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深度是6-8  攻好螺牙后 对销孔部位进行补焊(注意余量)再加工销孔

能从刀具上解决吗?补焊这个操作太难了吧

网友B:
改设计,这设计就是非人类了,估计设计师不懂加工。
m8丝锥大径标准的尺寸就靠近8mm了,切削晃动肯定会影响到面。有些国产丝锥大径能到8.1mm。基本就无解了。
两条路:1找设计,改尺寸,(基本没戏)   2,把丝锥外径磨小7.9-7.95试试。量量螺栓外径,不大于7.9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设计,这设计就是非人类了,估计设计师不懂加工。
m8丝锥大径标准的尺寸就靠近8mm了,切削晃动肯定会影 ...

客户自行安装,螺栓也不到我们控制,螺栓拧不进去问题更大!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下m8的螺栓尺寸外径是7.9 基本没有宁不进去可能。

网友C:
嗯,大概率是设计问题,正常M8内螺纹的大径公差是正公差,我司图纸的话,一般都会让工程师把Φ8孔加大,或者图纸注明允许有螺纹痕迹,当然就他这个图纸来说,还可以反面攻螺纹,不过这样的话使用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大概率是设计问题,正常M8内螺纹的大径公差是正公差,我司图纸的话,一般都会让工程师把Φ8孔加大,或 ...

反面攻牙安装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
用5H的丝锥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
留一点余量挤压到这个尺寸行不行

网友:
丝锥螺纹大径就是8mm的,你再加工8mm的底孔,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丝锥大径修一下,小一点,只要螺栓能拧进去就行,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公差要求的话

网友:
用头攻和二攻试试

网友:
设计人员的脑给门夹坏了,鉴定完毕!

网友:
一般切割性丝锥会有较大的纹路,也可以试着用挤压性丝锥来实现。

网友:
一般M8切削丝锥大径都大于8 ,可以做成非标的挤压丝锥  把大径做小  挤压丝锥的螺纹是挤压成型不会影响螺纹强度 做非标的丝锥可以联系我

网友:
螺纹铣出来可以么?

网友:
或者,螺纹从反面加工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