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固定绳子一端

楼主(2019-10-25):
如图所示,在一个孔内穿过一个绳子,绳子直径为4.0mm,槽尺寸为4.5*8*9,上面有一个销钉孔,销钉孔大小为4mm,贯穿两侧。现需要找到一个固定方式,确保绳子在受到2000N拉力的情况下,绳子末端无位移,且打结或其他形式产生的节只能位于槽内,槽大小无法更改。希望有各位了解的能帮忙解决这个事,谢谢。

网友A:
系到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到销上

怎么系上去
那个结太大了

网友:
做个压块吧

网友:
钢丝绳头用巴氏合金灌注。这种绳可尝试用环氧树脂灌注。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图,这是绞车滚筒绳卡结构图,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简而言之就是绕来绕去?

网友(点评):
不是绕来绕去!有个30度的斜槽,增加粗糙度。

网友:
用u型卡子

网友B:
这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固定钢丝绳的那种卡子试一下

网友:
参考下裤腰带....或者背包的背带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这种卡扣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就一个简单的受力机构,绳子端受力,牵引弹簧受力,因为结构比较小,所以空间有限,绳子受力较大因此比较粗,不能改成钢丝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