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可以吗?

楼主(2019-10-25):
       前辈们好,目前在做一个老师的项目。我用到了如图的情况,最长悬臂有1M长加了两根导向杆来分散力,总载荷大概有40KG。问过电缸的技术人员和我说在1M的情况下可以承受100KG的载荷。然后我把方案给老师看,老师说这样肯定不行,叫我不要信那边技术人员,要重新改。然后那边技术斩钉截铁和我说没问题。
       首先我肯定是要改的。但是我想确认一下这个情况是真的不行吗?悬臂长加上导向杆也不行

楼主:
我肯定是要听老师的话改的,只是想问问各位经验丰富的前辈,正确的答案是啥

网友A:
给个轴测图看看,把图中关键零件用序号做注释,从哪里到哪里是一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轴测图看看,把图中关键零件用序号做注释,从哪里到哪里是一米长?

就是这个电缸伸长最长有1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缸伸长最长有1M

伸出轴多大直径,你计算下它的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出轴多大直径,你计算下它的刚度。

请问一下载荷是三根杆平分吗

网友:
我看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载荷是三根杆平分吗

导向杆能加强一下刚度。

网友B:
这么长的行程建议还是用导轨吧

网友:
自己还是要算一下!我个人觉得看着就不踏实。还有考虑一下怎么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的行程建议还是用导轨吧

最好伸缩的,底下放导轨空间不够

网友:
要有导向的,悬臂时间长了伤杆。

网友:
悬臂一米,到末端就是歪的。看你这杆径,感觉就是20左右,碰一下抖厉害。

网友:
可以用但是气缸寿命不会长  力臂越长 作用力会成倍放大

网友:
没有你这样搞的  为什么要用推杆电缸  用上银的KK模组设计不是更好

网友:
确实有问题

网友:
这样搞一般都是做毕业设计,工厂级的真没人会这样干,也不敢这样干,太偏心了,机械设计都是要考虑平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