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叠加的两个带轮结构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2019-10-25):
如图,请指导结构问题,谢谢。

网友:
红色压板不对,应该压轴承内圆,俩带轮配合应该带止口。

网友:
有问题,固定垫片应该压轴承内圈而不是压带轮2,而且带轮2没有径向定位.

网友:
上面轴承外圈可以不用限位,下面轴承内圈限位,将红色零件改造成隔套去定位轴承内圈。把固定轴下端修改一个台阶。

网友A:
先好好看看书,轴承怎么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好好看看书,轴承怎么安装

这哥们昨天我给他提出了五个问题点,没想到他居然就改了一个就又发上来了 ,这种坐享其成还不知道理解的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这种设计都没法转动的啊

网友:
做出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上面加法兰,下面装套。

网友:
带轮一个带轮二,两者的联接都定位销吗?

网友:
轴上加挡圈不就好了???轴向受力吗?角接触球轴承试试呢?

网友:
楼上说直接用角接触直接压紧其实也挺简单的,看你的图看不懂你的设计意图,这问题确实很基础,请您去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