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偏心轴

楼主(2019-10-25):
哪位大神帮阐述一下调整偏心轴的工作原理,谢谢。如何调整导轮间隙

网友:
导轮轴和调整轴不同心。

网友:
原理:偏心轴当圆形没有绕着自己的中心旋转时,就成了偏心轮。偏心轴也是凸轮的一种,一般来说偏心轮主要的目的是产生振动即可,像电动筛子,手机里面的振动器都是用偏心轮,大部分偏心轮都是圆形轮,因为圆形轮制造方便,工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