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设计一个拆卸圆头螺丝钉的电动扳手,设计一个能快速拆卸的头就可以了

楼主(2019-10-26):
求购一款拆掉圆形螺丝钉的扳手,螺丝钉直径在12毫米到15毫米之间的大小

网友:
我可能会这么做,只提想法,不知道可行性

网友(点评):
内部加上反丝螺旋线更好,参考断丝取出器

网友:
这个螺钉可以转动么?看上去很像螺钉轴承

网友:
这是手拧螺丝吗?圆周有槽的吧,看不清楚。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26 10:35这个螺钉可以转动么?看上去很像螺钉轴承
不是轴承的,头顶一圆片是强磁的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10-26 10:57这是手拧螺丝吗?圆周有槽的吧,看不清楚。

是手拧螺丝钉,是拧在平面电路板上的,没有槽的,可以设计一个快速拆卸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轴承的,头顶一圆片是强磁的

强磁固定螺丝,只能用摩擦了

网友:
产线主管,检验,很多人留这样的
表示瘆得慌
如果说非要用它去检查毛刺,台阶什么的,留一个也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