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雕机面板失灵

楼主(2019-10-26):
精雕机按键面板,刚开机的时候怎么有些有反应,有些就没有;而且开机过很久后有时候都有反应,但是这个时间也不确定多久,有时候要好几天,都要看运气,到底怎么回事?怎样修理?% w5 Y! I  y& T% B- E

网友:
是不是虚焊,接触不良导致的?按键按下去用万用表测下是否有信号?

网友:
这种情况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接触不良,把面板打开,后边的各种插线都插一边,试探的插,顺便也看看有没有焊点脱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