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特来请教大神

楼主(2019-10-26):
      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归于电气还是液压,请相应的管理人员移到相应的版块,谢谢       公司液压冲压机出现了问题,我初步看了一下。大神不要说打电话咨询厂家,能咨询厂家就直接要他们售后了。
       发现的问题是:1,光栅尺(电子尺)出现两种现象,垂直安放,形成250,显示数字时,在0~70之间时,光栅尺和液压系统可以有效配合,使冲压设备停止在对应的位置,但是数据显示,数字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增加,但是光栅尺位移不动。即冲压设备可以定位。
                             2,如果设置定位,光栅尺数字超过70之后,冲压设备无法定位,冲压头会缓慢下降,光栅尺读数也随之增加。
                             3,液压系统,我看了一下,电磁阀都能工作,不能定位时,只要按动作键,相应动作也会动。系统自带的监测元件,只有无法定位时,光栅尺无法触及一个触发灯(应该是让电池阀停止工作的指示),或者触发了,但随着光栅尺的数字变化自动关闭了。
       对于这种情况,1,光栅尺的读数头有问题?换?
                             2,电池阀在闭合时,不能有效的立即闭合(关键是上半部分能定位,下半部分就不能定位)。拆电池阀换阀芯或者弹簧?

楼主:
咨询了一下卖电子尺的,很大几率是电子尺磨损了

网友A:
电气会更明白,个人觉得需要咨询生产厂家,光栅尺这样的传感器转化成信号,是要经过放大器等处理器的,具体如何转换,什么逻辑,需要专业人员给你解释,电气估计也要看到你的电气原理图才能告诉你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会更明白,个人觉得需要咨询生产厂家,光栅尺这样的传感器转化成信号,是要经过放大器等处理器的,具体 ...

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PLC(带AD),只有一个电子尺是模拟量输入,其他都是简单的控制电池阀和接近开关。电子尺直接连接的PLC。我自己懂些PLC编程,所以这个我也怀疑是电子尺的问题。经过各种方式联系,终于找到厂家,经过网络视频无法确认问题出在哪,答应派工程师前来。后续解决方式我会发过来(如果我在场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PLC(带AD),只有一个电子尺是模拟量输入,其他都是简单的控制电池阀和接近开关 ...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B:
”电磁阀不能有效立即闭合”,是不闭合还是延迟闭合?延迟闭合是不是程序里有延迟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不能有效立即闭合”,是不闭合还是延迟闭合?延迟闭合是不是程序里有延迟定时器?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电池阀延时闭合。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是延时闭合,那么结果应该是不管哪个位置都会造成无法定位准确。现在是一半可以定位,一半行程不能定位。我猜测是定位时停止时间不够,无法达到程序设置时间,造成电池阀无法闭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电池阀延时闭合。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是延时闭合,那么结果应该是不管哪个位 ...

根据你的描述,有可能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定位时间不够的话,在程序里可以修改定位时间,然后再试试,看看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有可能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定位时间不够的话,在程序里可以修改定位时间,然后再试试,看看 ...

只能等厂家来人了。也谢谢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