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0T挤压机挤压杆疑似损坏???

楼主(2019-10-26):
如图1挤压杆杆身疑似摩擦受损位置 图2为挤压杆工作示意图 工作挤压方向为红色箭头方向 黑色区域疑似受损
可能诱因:因为挤压杆头经常损坏 公司怀疑供应商产品质量有问题 就照葫芦画瓢自己加工了一个挤压头 安装投入生产第四天出现如图状况 会不会因为挤压头有问题导致挤压杆产生形变与挤压筒摩擦?或者是挤压杆轴线倾斜?图示疑似磨损状况在其他地方有没有见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

跟直径无关 旧的挤压头没出现这种情况 跟过载也无关 杆有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直径无关 旧的挤压头没出现这种情况 跟过载也无关 杆有保护功能

人家的设计可能有问题,所以都要怀疑

网友:
这好像产生了偏磨,先看看有没有促使产生偏磨的力?如果没有,是不是两者不同心还是挤压杆磨损的那个位置本身圆柱度有问题?

网友B:
示意图中的套子上支一块百分表,表针打在挤压杆上,观察挤压杆移动时的跳动变化,反正套子或者挤压杆在工作到磨损位置时有一个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意图中的套子上支一块百分表,表针打在挤压杆上,观察挤压杆移动时的跳动变化,反正套子或者挤压杆在工作 ...

好办法 那套子怎么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办法 那套子怎么测?

找个固定不动的地方架表座,打表套子

网友(2024-08-18):
貌似拉毛了